电磁阀线圈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8):
各位大侠: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用的一个油压电磁阀,线圈是DC24V的,但是由于接DC24V比较麻烦,我想改用AC220,请问我直接将线圈替代可以么?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一般来讲改后阀芯的性能会发生改变.

网友:
不行,首先从安全考虑,24V安全电压,另外DV变AV电磁阀性能改变

网友:
jsdxamiao 网友好!
.
不可以!因为原理不同。
.
直流电吸合是直接用电磁原理吸合。
交流电吸合是利用短路环造成偏磁的磁性强度进行吸合。
.
由于直流电磁阀没有这个短路环,将线圈直接通~220V,得到的是双向交变吸合,
其表象只能是振动。
.
syw  090902---06.47

网友:
电磁铁和内芯一齐换掉,只要能连上就没问题了。目前北京华德、榆次油研产的电磁换向阀结构上都是能互换的。

网友:
如果阀的价格不是很贵,考虑换一个AC220的

网友:
直流的电磁铁动阀芯可能和交流的结构不同,交流的有补偿环

网友:
可能的话还是连阀一起换掉吧,其实220V的电源也不可怕,电磁阀动作时才有电源嘛。

网友:
我们产的阀就可以直接换线圈。不过我们是气动换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