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08里面用COSMOSXpress分析结果---求教

楼主(2009-08-28):
solidworks08里面用COSMOSXpress分析结果里的数值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我用以下尺寸做一圆棒,材料:普通碳钢

放大一下

约束面

作用面

作用力为100N,分析结果如下:

那个条状应该分布图里边的e代表什么呢,如果知道e了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具体数值了,还有就是变形比例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e是科学记数法的意思,e+006就是10的6方。变形比例就是变形的放大倍数。

网友:
你想分析螺钉顶那个平面的受力吗?如果是,载荷加错了

楼主:
呵,我随便画的,只是为了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意思.
顺便问一下,如果真是分析那个面上的受力情况该怎么加载荷呢. 3# bubu01

网友:
还真有些看不懂那个条状分析图哦 ...... 望楼主详细给解说下!

楼主:
e是科学记数法的意思,e+006就是10的6方。变形比例就是变形的放大倍数。
引用 网友A:
呵,豁然开朗的感觉,昨天把使加的载荷和结果的应力弄混了,还纳闷是咋回事呢。

楼主:
即然贴出来了就说清楚:柱状图旁边数字为应力值,从下往上依次增加,其颜色和零件上的颜色对应,即红色处应力值最大,也就是零件的危险截面。应力值的大小从柱状图中读出,其数值意义二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不再赘述。 5# 明天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以前考CSWA时做过应力分析,但是具体的意思还不大懂。 现在豁然开朗了!

网友:
用分割线在平面上做个螺钉头的圆,然后加载在那圆上

楼主:
谢谢,sd自带的教程里是不是有,回头看一下.同时也谢10楼了. 9# bubu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