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轮减速机漏油如何防止

楼主(2009-08-28):
各位大侠:
          想问下各位大侠。蜗轮减速机漏油如何可以避免,换过油封还是不行。

网友:
这是低价减速机的通病.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涉及的东西比较多,轴的精密度,密封件的品质,安装人员的技术等.
我也是一直为处理这个事情烦恼.

网友:
新的就这样话,基本上无解,找厂家换。
老的可以好好检查。

先查看表面光洁度,静的Ra约0.8-1.6,动的约0.2-0.8,
用表打下轴、孔的跳动,然后再想办法检验下轴、孔同心度,速度不高的话,轴心偏的不太远都能密封,其它零件没坏的话,这就麻烦啦。

网友(2010-09-27):
质保期没过就找厂家嘛,要是过了那该换就换该修就修咯。简单~一粉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