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闷车反车灵敏,正车无力---请教

楼主(2009-08-28):
我的CW6163B闷车,检查了转阀和油路都没有问题,反车灵敏,正车无力,也检查了摩擦片没有问题,与油品有关系吗?

网友:
检查一下离合器,有可能正车的离合器螺丝松了的话,压力油会漏出来.还有可能有一个拔叉是不是断了,反车有但正车没有.

楼主:
拨叉没断。我觉得好像转阀有问题,但不确定

网友:
检查系统油压。

网友:
如怀疑转阀有问题请把接在转阀上正、反车油管对换一下安装后,如正车变灵敏,反车变无力!那转阀有问题,如还是反车灵敏、正车无力,那转阀没问题,应从机械上找一下,

网友(2009-10-05):
检查配油铜套与I轴和轴承座的配合间隙.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故障原因是配油铜套与轴承座的配合间隙大.

网友:
我遇见过的,机械的故障,其实很简单大家也容易忽视,仔细检查摩擦离合器那一根轴.看看顶头的元宝销是不是磨损的厉害,

网友:
家园秋风老弟:该车床为CW6163B,无元宝销.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想应该是油压系统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油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09-11-04):
油质量太差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