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遇到这几个难题---请教

楼主(2009-08-28):
我是加工铝合金的,开数控几个月了,虽然加工数量很多,表面也很好,但有个难题一直没办法解决:

1.切削很难断屑经常把工件表面刮花.
2.车螺纹不光滑.新刀粒一开始还可以, 加工十几件就不行了, 而且螺纹刚进刀的位置会挤出来.
我的是广数980TD四工位刀架系列.车螺纹转速600-1300,进刀每刀30个丝.

请前辈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顶一下在等待........

楼主:
顶一下,继续等待前辈指点

网友:
1、使用高压气枪强制气冷。一方面可以降低工件的热变形,另外吹出铝屑就不会刮花外圆了。建议使用金刚石刀具。金刚石切削出来的铝屑一般断屑性能比硬质合金要好。
2、螺纹不光滑一个是可以使用煤油作为切削液。另外可以定制金刚石螺纹刀。还有,螺纹切削,尤其是在数控上,如果你不是很赶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增加点进刀数。刀具书上面介绍说一个螺纹只要6刀8刀就好了。可是,事实上,要是同样的螺纹你每次进给少点,转速提高点,多进几次,效果就会好不少。我是有血泪经验的。以前我车M6*25螺纹,一个刀片按照说明书上的切削用量,400个到头。一个月刀片要花几万块钱。后来,来了个鬼子科长,把我训了通,把螺纹切削回数从6回增加到12回。一个刀片2000件没有换。

网友:
使用冷却液冲洗效果会好些

楼主:
我也有用冷却液,我用的刀粒是台湾产的,价钱也不便宜一百几十元一粒,还有螺纹刚进刀切削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挤出来?我是先倒角后车螺纹的.车螺纹不能超过1800转吧?我加工的是0.75,0.5的螺纹.

网友:
先用一个粗车刀。交大点水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以粗车。在精车。交大点水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上个帖子发错了,我现在更正,是刀杆一百几十元,刀粒三四十元.

网友:
一起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三四十的刀片只好一般的玩玩了。我用的螺纹刀片是日本京瓷,一片是100多。台湾的刀片比国产的强些,也就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台湾的刀我试过不少,价格不低,质量很一般,说明书上面也敢跟日本货拼质量,我那个汗哦~~~有那样国产的株洲或者上海的用着也成啊,价格低点用起来不心疼。另外不知道你是什么铝合金,有没有硬化处理过?

网友:
你所谓的挤出来个人认为是材料的韧性太好了,断屑性差。铝含量太高,其他元素偏低了缘故。硬质合金对于这个加工就比较头痛了,刀尖上面很快又积屑瘤,积屑瘤又很快把刀尖带掉。尝试用金刚石刀吧?磨削的很锋利的金刚石刀加工这样的比你那个刀要好不少的。而且只要不爆刀,刀片使用寿命比硬质合金要高的多。磨损后再修磨还可以用。唯一问题是初始成本高点,但是后续成本可就低不少的。

网友:
牙面不光的话转速提高点,铝材刀具磨损较小了

楼主:
我加工的铝合金有国标有非标,没有硬化处理的,国标的韧性比较强,加工难度比非标大,我们的要求很高,因为螺纹实在太细了,螺纹绝对不允许打纱纸的.金刚石刀片能保证每一件都那么光滑吗?

网友:
谢谢前辈的指点,好好学习

网友:
国标也好非国标也罢,你可以要求刀具厂家送个样来做样品。好就买,不好就算了。实在是要用硬质合金么就改用涂层的刀试试,那样加工起来也要好点的。M3\M4\M5这样的小螺纹买个金刚石刀做是有的用了。

楼主:
我们加工大多是M60乘0.75...M42乘0.75....M28乘0.5的螺纹,螺纹长度5-8毫米,转速一般在800-1200转.0.75的螺纹第一第二刀进刀30个丝,第三刀22个丝,最后光两刀.0.5的螺纹第一第二刀进刀20个丝,第三刀15个丝,最后光两刀,请问这样加工合理吗?

网友:
我也有类似情况,加工铝合金棒材时也经常遇到断屑难的问题。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铝材本身塑性较大,加工时较钢材断屑难;另一方面就是切削用量选用不太合理或者是刀具不行,换成专门加工铝材的刀片试试怎样。

楼主:
回19楼我用的是铝合金专用刀片啊,你是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晕倒,我还以为是M3*0.5、M4*0.75的螺纹呢?想不到是这么大的非标螺纹。我前面说过的,把切入次数改多点实验下,5刀加到8刀10刀,再改用涂层或者金刚石刀片试试。还有大螺纹你这么高的转速,算过线速度没有啊?太快了吧?这样快差点的刀很快就GAME OVER了。我M6螺纹加工不过是2000转而已。

网友:
我只从选刀片上简单建议几点
1.刀片一定要选对,一定要专车铝合金的,槽型要选断屑槽MA
2.选螺纹刀片要选有修光刃的刀片.

网友:
晕倒,我还以为是M3*0.5、M4*0.75的螺纹呢?想不到是这么大的非标螺纹。我前面说过的,把切入次数改多点实验下,5刀加到8刀10刀,再改用涂层或者金刚石刀片试试。还有大螺纹你这么高的转速,算过线速度没有啊?太快了 ...
引用 网友A:

早就该详细说明这些参数和加工工艺了。不然大家就会误会的,导致给出错误的意见。

线速度呀!线速度!!!

很关键的一个参数,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楼主:
在学校老师给出一条数控车床车螺纹转速调整原则:转速乘以导程等于或者小于1800转,怎么理解呢?假如我车M42乘0.75长度为30的螺纹,那么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刀量太大了改为每刀20丝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车螺纹既要考虑G00也要考虑线速度

楼主:
麻烦26楼你指的G00是什么啊?

楼主:
10-20个丝都试过啦,没有效果

网友:
麻烦26楼你指的G00是什么啊?
引用 楼主:

G00是不是一个指令呀?

网友:
做螺纹的时候吃刀量要少一点

网友:
我记得以前用普车车螺纹的时候都是用了6-7刀。

楼主:
5个丝都试过了,可能是线速度的问题,小弟刚入行不久,不知线速度是怎样计算的?请赐教

网友:
说说的理解吧:如果一个工件的被加工直径是60mm,那么它的周长大约188.5mm,那么它旋转一周的长度就是188.5mm,如果车床的转速是600转/分钟的话,也就是10转/秒,那么它的线速度就是1885mm/秒,即为1.885米/秒的线速度。

如果是一个一个直径30mm的被加工工件的话,它的周长就约为94.25mm,它转一周就是94.25mm,如果车床转速还是600转/分钟的话,它的线速度就是0.9425米/秒。如果要达到1.885米/秒的线速度的话,转速需要提高一倍,达到1200转/分钟才行。

无论是车床加工还是铣床加工都需要遵循线速度这个关键的参数。

以上描述如有不正确,请各位指出,谢谢!

网友:
刀片要选择加工铝合金的,切削刃比钢的锋利。(刀片槽型不一样)
控制切削热
按推荐线速度乘一个系数(一般我按0.8左右)可延长刀具寿命

网友:
车螺纹最高转速要参考机床说明书,最好不要超过机床限定的转速。

网友:
我认为:

除了机床有自己的转速限制,刀具和材料都有自己的最佳线速度。

刀具的话,说明书上会有最高线速度的参数,而材料的线速度就要看具体的材料来定了。

楼主:
前辈说的很有道理,小弟虚心学习了,有哪位同行出来交流交流啊

网友(2009-09-29):
铝合金最好热处理后加工比较好

楼主:
铝合金热处理后会容易沾刀吗?制造的时候不是已经热处理过了吗?

网友(2009-11-10):
铝合金要热处理,让它变硬了反而好车,不然软不拉叽的,不但粘刀,而且反边严重,打到机床的极限速,也无济于事

楼主:
铝合金要热处理,让它变硬了反而好车,不然软不拉叽的,不但粘刀,而且反边严重,打到机床的极限速,也无济于事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热处理,会影响工件的本质吗?对氧化有影响吗?我们对氧化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
楼主车的是合金铝么,像是纯铝。合金铝刚性好多了,极易加工,YW系列合金刀头够用了,加工几千个基本没跑过尺寸。说说楼主磨得刀,前角、后角、刃倾角大致是多少呢,还有断屑槽的形状描述。

楼主:
楼主车的是合金铝么,像是纯铝。合金铝刚性好多了,极易加工,YW系列合金刀头够用了,加工几千个基本没跑过尺寸。说说楼主磨得刀,前角、后角、刃倾角大致是多少呢,还有断屑槽的形状描述。
引用 网友C:
我加工的是铝合金棒,用的是数控车刀啊

网友(2009-12-14):
先看工件材质的特性,铝合金,偏软而且易熔。所以加工的时候,转数要快,这是最基本的,

反正我以前面对这种东西就只能换刀片,加工几个就换新刀片,如果不换就会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车削余量小一点,不要用冷却液,用这种材料的刀具去切削PCD(金刚石烧结体),天然的金刚石比较贵,用人造的好了,这种刀具磨损很小,余量小的话能车出镜面的效果!

网友:
第一个问题:最后一刀精车时,注意排。比如当发现切削多时,保持进给停下机床,排了切削再走。
               另一个办法就需要时间了,合理安排切削参数,这个需要多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把被吃刀量减小,多走几刀,并充分冷却。主轴转速不要太高,你给的转速高了。

网友:
提商转速,减小每刀进给

网友:
使`G76车螺纹效果是否会好点,,学习中

网友:
先用以粗车。在精车。交大点水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那精车刀如何对刀

网友:
谢谢分分享。一起分享经验

网友:
自己注意观察 思考

网友:
是不是改一下刀具角度

网友(2010-01-15):
小白,向各位大侠学习请教了

网友(2010-02-19):
17# 梦寐以求 螺距0.5牙深0.325你想走几刀?

楼主:
G00是不是一个指令呀?
引用 网友E:

   是啊在说有的以g为代码的数控机床g00是一个意思

网友(2010-06-08):
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么?
就您一位师傅在做么?

网友:
转速1100,进刀最后0.1走两刀。刀头用油石把刀刃轻轻打一下。看是不是行的通。螺纹加工完以后把倒角从新倒一下。

网友:
也来学习.打花表面是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是精车表面时,通过调整转速,进给率,射水,刀具角度等,都应该会有效果,请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的有道理,但你的M6*25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经验之谈
学习了楼主

网友:
0.75的牙距 ,两刀就好了 ,G92粗一刀 ,留0.05MM精一刀就OK.建议。

网友:
用冷却液冲洗效果会好些

网友:
转速打到800转看看。我也是加工铝合金的

网友:
应该在刀具上改进下我加工铝合金的是PCD的螺纹刀加工几千件也没你说的问题

网友(2010-07-22):
学习中……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你们想害死人家啊,用廉价的白钢刀就可以了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陶特的!!

网友(2012-07-21):
金刚石刀具加煤油就好,还叽叽歪歪个毛,别的刀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一百多一把能用很久很久

网友:
装四把刀,车一下换把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很有道理,小弟虚心学习了,有哪位同行出来交流交流啊

我也是转做铝合金的,也是0.5--0.6--0.75牙的     一般都是四刀搞定   也很光   都是自己磨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