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发动机润滑系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28):
润滑系基本作用是不间断地把机油送到各运动部件及摩擦表面,清除掉摩擦面上的磨屑,并加以冷却。

              在气缸壁和活塞环之间由于存在油膜,还可起到密封气缸的作用。凡机油流经的部件表面不易生锈。倘若有摩擦运动的表面得不到润滑,非但消耗功率,令部件很快磨损,而且会导致摩擦运动的部件表面烧蚀熔化,使发动机无法继续运转。
    发动机的润滑方式基本上有两类:
    一类是强制性润滑,称之为压力润滑。
    如曲轴主轴承、连杆轴承和凸轮轴轴承等处承受的负荷和运动速度较大的这些部位,需要有一定压力的机油才能保证这些部位的摩擦表面形成足够厚度的油膜。
    另一类是随意性润滑,称之为飞溅润滑。
    在诸如气缸壁、活塞销、凸轮以及挺杆等承受负荷较小和运动速度较低的部位,可利用曲轴转动带起来的机油油滴和油雾进行飞溅润滑。此外,发动机的某些部位如水泵、发电机轴承等处可利用润滑脂(黄油)定期地予以润滑。有些轴承干脆使用含油轴承根本不需润滑。
    为了使机油产生压力,在系统中要采用机油泵。为了形成循环油路,还应设有贮油容器(油底壳)、输油管路,并在某些部件上开通油道。为了不让各摩擦运动部件表面所产生的磨屑和杂质进入润滑泵油路,还须设有机油滤清器对机油加以过滤。机油长期在发动机高温条件下工作,不但粘度降低不易形成油膜,而且使机油老化变质,无法利用。为此应对机油加以冷却。一般是利用汽车行驶造成的前方迎风来冷却油底壳内的机油。讲究一些的车子则在散热器前设立机油冷却器。为了驾车人能随时掌握机油温度和压力,车上还设有机油压力表和机油温度表。至于应采用的机油品质,应严格按制造厂所规定的规格使用。
    润滑系的油路在压力润滑部分,机油被机油泵从油底壳内吸出,经过机油滤清器送人主油道。进入主油道的机油通过曲轴箱上的支油道分别润滑曲轴主轴颈和凸轮轴轴颈,机油还通过曲轴主轴颈的斜油道流向连杆大头轴颈。流向凸轮轴轴颈的机油通过油道流向格臂轴、推杆球头和气门小端。支油道的机油还流向机油泵传动轴和齿轮以及正时齿轮。所有流过各摩擦表面的机油最后通过回油管都回到油底壳里,准备进行下一个润滑循环。
    在飞溅润滑部分,流到连杆大头的机油通过连杆杆身内的油道抵达连杆小头,以润滑活塞销。另一方式是机油从连杆大头位于凸轮轴一侧的小孔与曲轴的连杆轴颈上的口相对准时。机油即喷向凸轮表面、气缸壁和活塞等处。飞溅到活塞内部的机油,通过连杆小头的凹槽润滑活塞销。
    造成机油产生压力的部件是机油泵,通常有齿轮式和转子式两类。一般都装在曲轴箱的内部。前者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应用最广。后者结构紧凑,吸力大,泵油量大,供油均匀。
    机油滤清器担任着过滤机油和去除杂质的任务。一般汽车的发动机润滑系装有不同过滤能力的滤清装置。如在机油泵之前装集滤器,以防大颗粒杂质进入机油泵。在主油路上安装粗滤器用来消除掉中等粒度的杂质,它的流动阻力较小。在支油路上安装细滤器,用以滤掉细微杂质,它的阻力较大。
    发动机工作时,虽有活塞环阻挡,但总有部分混合气和燃烧废气窜入曲轴箱内,造成汽油蒸气稀释机油,形成泡沫破坏机油的供给,废气产生的硫酸令部件遭受腐蚀以及曲轴箱内压力增大造成机油外泄,所以有必要使曲轴箱内部与外界相通,其方法是采用强制式通风。

网友:
还不错,不过也不像传说中的深度呢

网友:
这里只讲了润滑、清洁、冷却。
其余还有密封、防锈、防腐、缓冲减震。。。。。。。
把这些都写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