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三座标坐标系中有一个‘补正偏置轴’,怎样使用?

楼主(2009-08-28):
请教各位高手,有关三次元补正偏置轴的意义与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坐标建立那一块,也就是把他偏移一段距离.用偏移后的数值建立坐标

网友:
请问三坐标好学吗

网友:
期待高手出面指教

网友:
是加不加测头半径的意思。

网友:
还没结束啊
例如测量一个圆,圆心实际是(3,5),现在补正偏置轴,例如x轴,输入数字3(或者-3,忘了),建坐标的时候这个点就是(0,5)
只是建立坐标的一种方式,可以不用的,
例如建好后旋转,也可以自己定义变量,自己搞

网友:
这是一个基本的建坐标的方法,它的意思是:假如一个XY平面上有两个点,将其中一个设为原点,将另一个点的Y轴坐标偏置为-5,就表示这一点到X轴的距离为5,并且在第四象限,这样X轴的方向和位置就唯一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