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0外圆弧腔的编程,法那克系统---请教

楼主(2009-08-28):
M03 S400;
M08;
T0202;
G00 X90.;
Z5.;
G01 Z-5.921 F0.5;
G02 X90. Z-44.731 R43. F0.14;
G01 U10. F2.;
G0 Z2.;
G01 X90. F0.5;
Z-5.921;
G02 X90. Z-44.731 R35. F0.15;
G01 U10. F2.;
G00 Z2.;
G01 X90. F0.5;
Z-5.921;
G02 X90. Z-44.731 R29. F0.2;
G01 U10.F2.;
G00 Z2.;
G01 X90. F0.5;
Z-5.921;
G02 X90. Z-44.731 R25. F0.2;
G01 U10. F2.;
G00 Z2.;
G01 X90. F0.5;
Z-5.921;
G02 X90. Z-44.731 R21. F0.2;
G01 U10. F2.;
G00 Z2.;
G01 X90. F0.5;
Z-5.921;
G02 X90. Z-44.731 R20. F0.15;
G01 U10. F5.;
G00 Z5.;
X150. Z120.;
M05;
M09;
M02;
%

楼主:
直径90长度50毫米;R20圆弧形腔在外圆的中间,即从件的端面设成z是零点的话,向里负的5.921开始加工圆弧,其长度是44.731毫米;不明白的再解释。请老手指教。

网友:
你这题这样错了吧~!你前面那些r43 r35 r29之类的算是粗加工??标准圆弧是r20??
恭喜,照你这样做做完后那个r20会剃个平头闪亮的出现在你面前。

楼主:
三楼的不会吧,我这是做完之后出了产品的!

网友:
你的圆弧起始点是X90Z-5.921,圆弧结束点是X90Z-44.731,始终都没有变化。你可以在CAD上试试,过这2点画一个R41和R20的圆弧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你的圆弧起始点是X90Z-5.921,圆弧结束点是X90Z-44.731,始终都没有变化。你可以在CAD上试试,过这2点画一个R43和R20的圆弧就知道原因了。照你现在的程度加工的这个零件,所谓R20的圆弧就是R43,用圆弧规量下吧。

网友:
你这么写法,只适合加工轴外圆上向内凹的圆弧。

楼主:
就是轴向内凹的产品呀!

网友:
用M03说明你是平床身,前置刀架,那你用G02圆弧怎么会向内凹尼?

网友:
第一个G02中,X坐标值和之前的X坐标值相同,那就应该是个半圆吧!但是根据你的Z值计算,半径和所给的半径不符啊!楼主再检查一下,是不是不小心漏掉了什么。

网友:
X值不变,就一定是个半圆(180度)吗?X值有变化,也不一定不是个半圆。

楼主:
这不是一个半圆,只是一个圆弧而已。

楼主:
最终目地是车R20的圆弧,期间的R43;R35;R29;R25;R21是去除加工量,粗车。这个圆弧不到轴面到弧的底部是14,不到圆的一半(20);程序我查过了,是用这个车出的。

网友:
楼主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到底是平床身还是斜床身。平床身用M03+G02车出的是个凸圆。斜床身用G02车出的是凹圆,但正常情况下车外圆是不能用M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