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预估出开模费用?---求助

楼主(2009-08-28):
哪位社友有塑胶模具报价资料

如果给一个塑胶产品  得知材料类型 、产品重量 和基本的要求, 如何快速预估出开模费用?

楼主:
哪位社友有塑胶模具报价资料

如果给一个塑胶产品  得知材料类型  产品重量  和基本的要求    如何快速预估出开模费用?

网友:
首先估算模具材料的费用,然后模具的加工费.

网友:
找模具设计师看一下,就会有个大概喽!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不具体,所以回答的人比较少。
不了解模具,感觉你所问的问题没什么捷径,经验是比较重要的。
再就是多找些估价方面的资料,我看论坛里有许多。
如果您想让更多人参与,可以将具体的产品图及相关参数信息帖出来,我想比较懂行的人看到应该会来帮忙的。

网友:
模具价格=材料费+设计费+加工费与利润+增值税+试模费+包装运输费
各项比例通常为:
材料费:材料及标准件占模具总费用的15%-30%;
加工费与利润:30%-50%;
设计费:模具总费用的10%-15%;
试模:大中型模具可控制在3%以内,小型精密模具控制在5%以内;
包装运输费:可按实际计算或按3%计;
增值税:17%

网友(2010-03-12):
各位大侠,在下请教一下路锥的开模价格,具体路锥规格如下:
1.高:710
   厚度:由上至下2.5~3.3~4
2.底座边长:360(正方形)
  厚度:40
P.S:如需要具体设计图,联系方式如下:
QQ: 277533479
MSN: songjian1980@hotmail.com

给出一个大概的价格作为参考就OK了,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