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出现振刀,进给倍率是提高还是减低?

楼主(2009-08-28):
各位老大,机械加工中出现振刀,进给倍率是提高还是减低,什么时候提高进给倍率,什么时候降低进给倍率。谢谢。请各位老大不吝给出自己的看法。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这么笼统,应该没有人回答的上来,一般情况下,降低转速,进给
而在车螺纹时,出现振动,首先是提高转速,不行的话,在降低转速。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不是很全面,你先提高一下进给倍率试试吧。

楼主:
谢谢哦,可乐满上的措施是提高进给(提高进给会降低振幅,从而减低振刀),黛杰刀具的措施是降低进给,我想两家的措施应该都有道理。请各位大大(特别是普通车床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
我用玉米铣刀的时候是转速降低,进给提高,搞定

网友:
震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速,进给率,夹持方式等,遇到这种事情要综合分析

网友:
转速降低,进给提高

网友:
还要看刀具的形状锋利成度,
请楼主提供具体数据

网友:
震刀的原因很多
装夹的问题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应该适当加大进给量。震刀还可能是因为背吃刀量太小的缘故!

楼主:
我是想讨论总结,不设具体情况

网友(2018-08-17):
首先降低转速,其次加大进给

网友:
振刀无非就是刚性和共振的问题9 @7 s3 p) `; h  i! i

网友:
进给越低越试用于精加工,切削量小的话越不容易出现震刀,转速越高切削碳钢(在没有积屑瘤的情况下)表面效果越好。精车一般情况都是高转速,低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