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一个电磁离合器刹不住车了,致使启动--停止动作异常

楼主(2009-08-28):
哪位老大搞过电磁离合器?
公司的一个电磁离合器刹不住车了,致使启动--停止动作异常

谢谢!

网友:
楼主网友好!
.
1、更换离合器中的磨擦片。
2、调紧一下离合器的间隙。
.
syw  090829---06.49

网友:
还是查一下电磁离合的对地电阻吧,看你的线圈是不是坏了。线圈的对地电阻一般是25欧母以上(针对于24伏电压)。如果不是再查磨擦片的问题。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电磁离合器有没有动作吧.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按扭开关接触不好,或与之联动的限位开关脱离不好造成离合器没有动作,起不到刹车作用.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更换电磁离合器。
时间允许的话,可按上面朋友说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