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29):
汽车发动机进水了,修理工说发动机连杆弯曲了,不换连杆的话还能开吗?

网友:
发动机进水

           听你的描述肯定是发动机运转状态进的水,主要是由进气管经过气门进入气缸内,此时发动机正在工作,水猛然进入气门闭合活塞压缩由于气缸内有水(不会一下子灌满的,大多是有水有气的状态,此时活塞压缩完气体遇到被挤压到一起的水的时候)导致活塞连杆猛然受力而变形,这时候 不光是活塞连杆,气门 、缸盖  、汽缸垫  、活塞顶 、 活塞销 、 连杆小头瓦或者轴承、   连杆大头瓦或者轴承  、  曲轴  、 曲轴箱体上的曲轴瓦或者轴承 、  总之这一串 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
          此时  一般情况下(我个人经验,我是玩越野车的 , 涉水有时候, 难免....)会把汽缸垫冲破 、 连杆捣弯或者断裂 ,曲轴一般不会变形,但是也有曲轴变形断裂的可能,因为有的汽缸进了水,就不会爆燃但是多气缸发动机,有的汽缸爆燃,有的不爆燃才会导致进水的的汽缸损坏的(曲轴要经过效验!只有经过校正检验一下才知道 )。
          你必须把整个的发动机解体 用汽油清洗  沥干  重新组装,各种配件 全部都要效验变形在允许的范围内  才可以装配      这样才能保证你正常使用   如果你想凑合 那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的车,解体大修吧。

网友(2009-10-07):
肯定是要大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