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4轴承安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9):
社区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7004轴承在成对安装时,面对面安装与背对背安装在使用效果上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点。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这样的论述,但我也没看明白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背对背承受的力拒比面对面的要大。

楼主:
多谢“凡人一个”老师,那面对面的安装形式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背对背与面对面相比较:

力矩负荷能力大,可接受的位移角度小,通俗一点说,刚性好,一般应用在机床或者配合精度高的选用此配对方式;

力矩负荷能力小,可接受的位移角度大,刚性稍差,应用于普通轴向定位、配合精度不高的场合,如风机、水泵、电机等。

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请大侠们纠正和继续补充。

楼主:
多谢“37596647 ”老师的指教。谢谢啦。

楼主:
大家还能再补充一些吗?谢谢啦。

网友:
说一下面对面安装,面对面安装时一般是要加衬圈的这样轴承比较好调整,刚性比较差,我们一般是加弹簧座来增加刚性。
背对背刚性好,调整比较困难,刚性比较难量化!

网友(2010-01-04):
面对面背对背安装承受的压力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