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发电机为什么不用直流发电机?请指教

楼主(2009-08-29):
风电发电机为什么不用直流发电机?请指教

网友:
首先直流发电机也可以应用在风力发电机组上工作,但目前直流发电机的造价比较并且设备制造比较复杂,不如交流电机易于控制。而且直流电机的维护起来也比较麻烦,容量体积也比较大。

楼主:
谢谢了
另外,将多个交流发电机输出的电流转变为直流,同时输入一个电瓶可以吗?这样就可以省去调频的麻烦,不知可行吗? 2# wund

网友:
多个交流发电机并联输入同一个电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控制的设备会很复杂的,而且调频调压的装置容量会增大,保护和检测点也会增加,会给设备维修上也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在经济运行上也不能保证当其中的某台机组发生故障自动的退出运行而不影响整套设备的继续运转,在使用率上的保证显得不足。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回复指教 4# w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