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装配时零件与零件之间的尺寸如何定位?

楼主(2009-08-29):
想要用solidworks将零件一个角顶点定位到图中离第一个零件的边25,10的交点处,

应该怎么装配,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主没学过机械制造工艺学吗?

楼主:
不好意思,solidworks不会用

网友:
配合里面可以定义配合空间位置(与首零件),草图配合可以定义草图起始点的平面坐标位置,再加上草图平面位置的定义,就是草图完成的空间定位!!!

网友:
shipmoney 网友好!
.
我采用的是A零件的“边面”,与平行于B零件的“边面”,进行距离配合。
.
如不清楚,最好发一个图上来,网友(我)帮你装配后,再给你上传上来。
.
syw  090901---03.37

网友:
我可以用2种办法满足你的要求:

1,在零件1和零件2的面与面得配合里面有一个距离,鼠标单击点亮,输入数字

2,在零件里面多添加2个基准面,在配合的时候让零件1的A面和零件2的基准1重合,以此类推

网友(2010-04-07):
syw说的对!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