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用UG4.0,后来装了6.0 就出现下面两张图片的情况

楼主(2009-08-29):
之前我用的版本是UG4.0
但是后来装了6.0 就出现下面两张图片的情况

这个讨厌的
怎么写删除不了 ,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文件也转不了了?  是不是因为UGS NX 6.0 Translators   没装呢?
请达人帮帮忙,在此谢过~!

楼主:
装了6.0  那4.0的不该出现了吧? 是不是有问题呢?  谢谢各位 在此谢过 ~! 今天就等你了

网友:
你装之前应该先把4.0的translater删了然后再把ug4.0删了再装的,ug4.0没了的话translater就删不了了

楼主:
5# 严子   那我现在该怎么解决呢? 能具体的教我下吗?

楼主:
除了再装一次UG  和重装系统外  还有其他方法吗 ???

网友:
弄这些东西最头疼了
还是用最笨的方法吧
其他的话说不定麻烦并且不一定成功!

楼主:
只好这样了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一直用NX2.0,前两天装了6.0,变化太大了,不会用了,跟重新学差不多,晕死,还是返回2.0顺手啊

楼主:
永远都赶不上时代的   哈哈    等我们把6.0 学好了   下一个又要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封贴~~~~此贴关闭~~~

网友:
还是赶紧熟悉下6吧,不然真的跟不上了。
如果不行就从nx4开始,差别不大,容易上手的。
简单摸索就可以了,过一个月再升级6.
nx6差不多熟悉了,工作就全部改nx6来做。
越到后面变化越大的。

楼主:
哈哈  哪个习惯就用哪个

网友(2011-04-26):
你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做  呵呵   装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