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的加工工艺,别看东西简单哦

楼主(2009-08-29):
东西虽然简单,但是越简单的东西,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功底,呵呵,大家就当个题来做吧,谈谈各自的加工看法,如何加工最快,最好,最简单,最省事。

说自己工艺的时候最好能具体一些,比如夹具,夹持部位,走刀方式,需要工装的话也可以具体说下。。。

网友:
这么简单,你就自己干吧, 要根据你现有的机床设备 选择适当的加工工艺,才能赚到钱

网友:
假如是我

    我直接用圆料加工~~因为圆料比方料夹持方便,而且精度高

精车好以后以40孔定位用钻模钻4个空和1.5的空,然后以内孔和4个孔定位,铣4方

最后钻管螺纹,其实管螺纹我没有接触过

   我只做工装不做工艺,估计说的方法在瞎吹,呵呵。看见产品就有一种画工装的冲动~~hehe

有好工作楼主麻烦介绍个哈~~~想换个地方了

楼主:
其实做工装的同时,也是需要考虑加工工艺的啊。。。

没工艺先行,那有工装啊。。。真的很谢谢你帮我设计的夹具,明天好好看,今天下了,要睡觉了

楼主:
直接用圆棒加工不是太废料了啊

楼主:
没人做下嘛???

网友:
1、下料 96*96*65
2.  铣90*90*60
3.,划 园线
4   粗车留量、R60车成
5 精车右端
6掉头精车左端
7 划线 4-14、1.5 及zG3/8
8钻攻丝

网友: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用方料比较好,下好料,先把两头圆车到位,然后铣床抓孔位,打孔。。。。

网友:
要看数量的。量多就先用模锻成形,然后再加工。这样就可以省时省料

网友:
批量生产,模锻成形,粗车、调质,精车右端基准、掉头精车右端和孔、铣方、倒角、去毛刺、用钻模钻孔攻丝或(划线钻孔攻丝),去毛刺、发兰、检验汇总、入库。

网友:
上面打错了一个字,应该是批量生产,模锻成形,粗车、调质,精车右端基准和孔、掉头精车左端和孔、铣方、倒角、去毛刺、用钻模钻孔攻丝或(划线钻孔攻丝),去毛刺、发兰、检验汇总、入库。

网友(2009-10-28):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
多快好省才行嘛!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我觉得这个工件的要点在相对基准A的跳动和同轴度,如果调头加工精度多半保证不了,所以几个形位公差面必须一次装夹加工,所以最好右端留工艺夹头,然后一次加工形位公差面,最后再加工其他面

网友:
看数量的。量多就先用模锻成形,然后再加工。这样就可以省时省料

网友:
量极少下圆料,较少自由锻就可,何必再投模具,量大还是投锻模;11楼的工艺路线还需斟酌。此零件须仔细人来做。

网友:
不简单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工件的要点在相对基准A的跳动和同轴度,如果调头加工精度多半保证不了,所以几个形位公差面必须一次装夹加工,所以最好右端留工艺夹头,然后一次加工形位公差面,最后再加工其他面
引用 网友A:

批量生产留工艺夹头 划算???
等待详解、、、

网友:
0.03的同心度可能需要精密头,至于是用铸造/圆棒/方型材那要看量了

网友:
工艺方案没有所谓最好,只有最适合。各个单位内外条件千差万别,具体情况自己掌握。

网友(2009-12-01):
这个东西应该还算比较常见的啊
这个在浙江沿海的小公司加工的不要太多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识发这个?
那边惯用的方法:先锻模,中间的方身,做个刀模,直接通过冲床压出
至于两边的外园及孔,一般经济型的数控车床就可以了,弄个好点的夹头或是内撑轴。
还有你可以自己设计个单头双刀架的车床,夹住中间方身,两边同时加工,好像听说坎门机床厂有这样的机床,哈哈,杂志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个活给你想想,
车夹具,要求工件跳动0.025以内,

网友:
同意21楼说法!!工艺需要根据计划使用的设备情况来决定~~

网友:
大家都很厉害啊,我学习了,也试着做做看,再去请教车间师傅

网友:
我来编写下工艺。不知道写得对不对。不对请指正。

1、下料96*96*65.
2、热处理。
3、车加工所有圆尺寸,单边留0.5mm余量,Ⅰ放大图暂不加工。R60圆车到位,中间台阶到35mm。
4、铣90*90尺寸到位。
5、划4-φ14孔、φ1.5孔、G3/8位置线。
6、钻4-φ14孔、φ1.5孔、G3/8到位。
7、车加工其余尺寸到位。

在C6140里用四爪夹紧,应该不用设计工装了吧。看图纸上公差都不是很紧。

个人理解,不对请指点。

谢谢。

网友:
这个根据自身现有的设备来看才行
这个东东不难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