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丝锥为什么最近寿命大大缩短?

楼主(2009-08-29):
目前有两台同机型 加工中心 ,其中一台最近丝锥近寿命大大缩短,检查了主轴端铣工件面刀纹很正常(主轴正常),原因在哪?
希望哪个高手有这方面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没人顶,难道真的没有高手?若能解决此问题丝锥寿命有可能提高。

网友:
两台机床同时用一样的丝锥?一个好一个不好吗?

网友:
主轴进给时的轴向误差有多大?
加工时设备上设置一下,应该有显示的。
是刚性攻丝吧,不行就换一个柔性丝锥夹头。

网友:
二台机床加工参数都一样?

网友:
兄弟啊,你不是一台加工中心,是两台;
加工同样的零件、同一道工序吗?如果是,就让操作工自己去查!
问题表达不够清楚!

网友:
没说清楚,不好做判断。

网友:
是不是相同型号的机床,用同一批丝锥,其中一台丝锥的使用寿命比另一台短;我这里也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不是加工中心,而是专用机床

网友:
希望哪位高手帮忙提供一些引起这些问题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
是同一机型(台湾东台加工中心510T),同一工序,同一程式,同一参数,就是不同时期进厂。用的是OSG同一批丝锥。
都是刚性攻牙。问题就是其中早的那台寿命短且牙会烂牙!

网友:
既然是同一机型(台湾东台加工中心510T),同一工序,同一程式,同一参数,就是不同时期进厂。用的是OSG同一批丝锥。
都是刚性攻牙。问题就是其中早的那台寿命短且牙会烂牙!我估计丝锥装夹问题

楼主:
丝锥装夹没问题,因为把另一台的刀把拿来用了,还是寿命不好!

网友:
刚性攻丝有问题了,机床的转速跟进给有点不同步了,建议你询问一下机床厂家

网友:
一:可能是机床硬件问题
二:可能是控制系统软件问题
三:可能是操作人员的人品问题
四:可能是机床摆放位置的风水问题

请综合考虑

网友(2016-01-17):
要检查主轴上校验棒的轴端跳动包括径向和轴向的。

网友:
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机床,刚型也有不同的。电气性能的调试也有不同。
一台老一台新,估计是不是老的磨损了或者电器老化,性能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