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毫米的余量加工到12S,可行么?

楼主(2009-08-30):
日本来的单子,303钢,有一处外圆是 6 (0 -0.05),目标值是做到5.97。为了减少磨削工序,对此外圆决定直接使用6毫米的钢棒进行车削加工。想问下各位,就只有0.03的余量能够加工出12S的光洁度么?如何加工?进给量和转速各需要多少?周一就要打样出货了。

网友:
6mm的钢棒全是0位吗?能做这么精密的尺寸,还不如直接做5.97呢,用纱带一打就行了。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你采用的是普通圆钢?拉光圆?还是磨光圆?
圆钢直径公差是多少?
既然敢采用这样的圆钢,为什么还要车呢?
你打算采用什么车床?其装夹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
即使车床重复定位精度能满足,这么小的车削余量行吗?
.........................?
这工艺是谁顶出来的?

楼主:
精磨棒,+-0.002精度。外圆还有其他部分要车,车完后无法无心磨,要是分段磨就太费时间和人工了,所以只好采取这种方式。数控走心车。车削是没有问题,主要是光洁度的问题要解决的。

网友:
如果同轴度要求不是很严的话,外圆可以不加工,定精磨棒料

网友:
303很软,批量的话建议采用5楼的方法。

网友:
是呀,不如用无心磨磨了,费那个劲

网友:
NS530 R0.8

网友:
车床上车削加工余量0.03的工件,光洁度(粗糙度)是达不到要求的,除非采取其它特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