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运转---请教

楼主(2009-08-30):
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5r/min左右,同步带传动,扭矩特性会改变吗?采用细分驱动器会有改善吗?还有,对步进电机有什么危害?感谢大家的帮忙!电机的扭矩比较大,30NM左右,不想加减速器(考虑成本),型号想用2相BYG130的。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还有在步进电机选型的时候,有个惯性矩,一直不知道选多少合适?大家的说法也不一样。谢谢

网友:
超低速是步进电机的软肋,运行会很不平滑,力矩减小,抖动,造车总工做的步进驱动据说低速性能不错,可惜是商业机密,我等无福分分享。你的用量大的话,可以像造车总工那样开发专门针对这个速度的步进驱动。

网友:
你往后找找,我有个帖子讨论过的

楼主:
3# eden1234 您的帖子我已经看过了,还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有,呵呵。想看看还有没有高手弄过。没带负载的时候我试了一下,感觉震动还可以,如果可以,就想直接那么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对电机有什么危害。

网友:
回楼上,目前那款产品不想大改加减速机了,换一个力矩更大一点的的步进电机就行,批量不够大,更不值得做专用的驱动器,还是用现成的吧,另外我觉得3相混合、5相混合的步进电机,比2相的能好点

网友:
你可以用高细分的驱动器 在高细分的状态下相对会好点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