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加工,经验丰富的大侠们给讲一下啊!

楼主(2009-08-30):
最近看了好多求助的帖子,相当一部分都是40cr的加工问题,不管是车、铣、镗、还是钻孔。攻丝,在实际加工中都有不少难点。

希望论坛里加工40cr经验丰富的大侠们给讲一下各种加工方法,特别是使用刀具,钻头、丝锥的材质,切削要素,刀具角度等。

大家讨论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们加工一根刀杆,长5mm。直径130mm,材质40cr,采用什么刀具效率高。

网友:
长5mm。直径130mm,

这是刀杆吗,是圆饼吧?!

网友:
一定搞错了

网友:
40Cr应该是很常用的,这个料不难加工的.

网友:
就是加工40Cr 料,普通刀具就可以!

网友:
这么常见的材料,加工起来也很平常的。可能在调质状态下不太好加工。

网友:
40CR的材料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调质的(至少在我们公司),不调质反而更难加工。。。材料非常容易粘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5m

楼主:
我们加工的刀杆不调质,加工用YT14的刀片,刀具磨损很快,采用了浇冷却液加工的方法,好了一些,请教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
刀杆不调质没强度的吧。。。

楼主:
车外圆,没用刀杆,用的是普通可转位刀体和刀片

网友:
我们厂正在打算用这种材料。碰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谢谢。

楼主:
我知道40cr没调质状态下,车削不容易断霄,粗糙度不好。采用什么样的刀具和切削要素才好。

网友:
不是很难加工的,不是很硬,只是韧性好,粘刀而已。

网友(2010-01-09):
这种材料我们经常做呀,感觉不是太难加工呀!刀片就用很普通的株洲的不等边三角形WT
型刀片,YT15材质的,切削起来挺好的。调制以后的话我们就换WNMG的东芝9025的刀片剥毛坯,精车用东芝的NS530的金属陶瓷的CCMT的刀片了。感觉很好加工的

网友:
这种材料就用普通的车刀加工就可以了,钻床钻孔时,把钻头两边的切屑刃角度适当减小,(磨得尖一点)中间开一个排屑槽。减小后角。攻丝时,用菜籽油作切屑液。这样丝攻不易断掉。

网友:
这种材料很常用,加工比很多材料都容易得多。用这种材料做刀杆不耐用的!

网友:
我是做深孔加工这料加工起来还可以QQ43282894

网友:
加工40cr的材料其实就用普通刀具就可以了,但是目前市场上上的普通刀具合金质量实在太差了!它的红硬性和以前的合金没得比。所以选用刀具时尽量选用正规厂家的。

网友:
这种材料还好吧$ T, N- B) x+ C: H
不是很难车吧,只是调质以后就不是很好车了,我们用的车头扳手就是用40CR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