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水刀配件。

楼主(2009-08-30):
准备做一个水切割的专机。用于切直径3000,厚度100的圆桶状石材,切下来的料类似圆环。但不是标准的圆环,带花边的。

现在数控方面都已经好的。和普通的CNC加一旋转轴一样。

下面的工作是要在主轴上加装一水刀用来替代普通的金属切削刀具,因为没有接触过水加工。所以特请教各位:

1.一整套的水切割系统从哪里购买,大概是什么价格。只是水刀部分,不含其它。
2.水刀的控制部分可不可以嫁接到普通CNC平台上,我们有CNC二次开发能力。也就是说水刀提供的控制接口是什么形式。
3.如果水刀的控制如果不能转接,可不可能作为一单独系统控制,我们只需要水刀的启停控制。

谢谢各位,希望能给点指导,以前没有接触过水刀。

下面的切割产品示意图:

网友:
如果需要。我可以卖一套水刀高压系统给你

网友:
1.我公司有水刀切割增压系统
2.水刀的控制部分他是独立的,所以嫁接到普通CNC机床

网友:
你可以联系我公司
深圳市祥顺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电话:0755-83717728,QQ:984285264

网友:
水射流切割应用于环状物体上,我们曾做过相关实验,不是什么难题。针对你的疑问,我有几条建议您可以考虑以下:
1.您所说的一整套水切割系统应该就是产生高压水的高压发生系统,这个在国内有很多家在生产,但建议您一定要对各个厂家做背景调查和实地考证,因为水刀作为高压流体设备,稳定性和售后服务实在太重要了。为了避嫌,这里我就不方便介绍厂家了。呵呵。
2.对于水刀是否可嫁接与普通CNC平台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水射流机床的工况不同于普通数控机床,最普遍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水的存在,所以床身设计必须不同于通用机床。至于控制部分,水切割机床在中国发展十几年了,已经摸索出很多套成熟的水切割专用数控系统,通常都是采用伺服控制,而且是在WINDOWS XP环境下用CAD直接生成G代码,故而二次开发的技术成本与人力成本应该不会低于委托专业厂家为您完成整套成型设备。
3.我试过等离子自动切割控制系统转接与水射流上,感觉没什么必要。根据您的图样,我认为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已经有此种应用设备的生产,只是应用面很小。当然,还要看您的精度要求和成本控制。
以上是我的一点拙见,见笑了。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