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张自动收纸机---请教

楼主(2009-08-30):
请问

有没有在不停走纸的情况下将收纸平台上的纸取走的办法啊?

网友:
在来个送纸机构

网友:
不停机收纸,结构很多啊,典型的代表是海德堡的。

有手动也有电动的。不过许多厂家我看都不怎么用。

网友:
错了,不停机收纸用的相对还是比较多。。。。

网友(2012-03-30):
有,很多呀,现在很多印刷机都带有副收纸机构

网友:
手动方式比较简单的,就是在收纸台上面加装一个手动的接纸叉,当纸垛满了时,手动推进叉子继续接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