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热启动困难的原因及排除

楼主(2009-08-30):
发动机热启动困难的原因及排除

网友:
先下来看啦

网友:
楼主是研究柴油机的所!
其实许多车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冷机启动正常,待发动机Warm up,发动机就不易启动。
通常原因:1、发动机供油系统故障,油管有破损或泄漏现象。当环境温度升高,密闭在油路中的汽油受热膨胀,形成气阻,发动机启动时燃油不易吸入燃烧室。
          2、水温传感器故障。当传感器损坏后,电阻与温度的曲线关系发生变化。由此引起传感器提供给ECU的信号不准,造成ECU提供给节气门的喷油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