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机床丝锥的使用寿命不一样---请教

楼主(2009-08-30):
一台专用机床,加工M12H5的内螺纹,有10个孔;丝锥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
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有4根轴加工的螺纹孔很容易就偏小,造成丝锥的使用时间比其他的短,而且总是这四根,希望哪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一根换过靠模,问题没解决

网友:
楼主,是不是螺纹孔口有毛刺?
主轴跳动测了吗?静态间隙多大?

楼主:
先谢谢各位!
螺纹孔口有毛刺这个可以排除,主轴跳动方面是不是跳动越差螺纹孔应该越大吧。
特别感谢honfusen ,不知道动平衡检测是何方法能不能给点资料

网友:
在动平衡仪上做,用去除或增加材料来平衡!

网友:
专用机床是不是根据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的资料设计的的那种攻丝专机?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攻丝靠模与主轴连接部分的轴向阻力大造成,因为该攻丝靠模采用轴向浮动结构来消除螺纹螺距误差,因此如果轴向阻力大,影响轴向浮动的话,会导致丝攻退出时在孔口挤压螺纹,造成孔口部分螺纹变形,从而使螺纹塞规通端进不去。在机床上用手沿轴向拉一下攻丝靠模,正常的话都能拉得动,并且能自由回弹。否则就要把攻丝靠模取下来,去除与主轴连接部分的所有毛刺,使其能自由浮动就可以解决该问题

楼主:
是大连组合机床,感谢楼上这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