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换向阀换向时有噪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30):
6通径O机能电磁换向阀,压力5MPa,换向时,阀处会出现噪音,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噪音现象,o型换向阀存在换向冲击,当然其他一些原因也能引发噪音

网友:
手动慢慢捅阀会不会不声音,拆开看看是否磨损太严重.

网友:
5MPA是属于低压,而且通径又小,应该是不会有声音,检查下阀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者4跟螺栓松开重新锁一下

楼主:
这种液压系统有2台,一台有噪音一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