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solidworks的管路设计功能,请指教

楼主(2009-08-30):
有哪位用过solidworks的管路设计功能,请指教

网友:
我常用三维草图和扫描就可以了。solidworks学习可以根据它提供在线帮助可以自学成才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我公司是做三维弯管的,我也是用2楼的办法画管路的

楼主:
管路件的连接点怎么加上去?谢谢

网友(2010-01-03):
慢慢看看就可以了啊
哈哈

网友(2010-02-04):
3D草图画截面进行扫描。

网友:
除了扫描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比如:插件之类的。

网友(2011-12-26):
routing插件,用起来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