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安装要求必须独立接地线,何意?---请教

楼主(2009-08-30):
如题,请问这个要求一定要照机床说明书操作吗?如果我简单的用铁棒钉到地下1.5米深这样,能做地线用了吗?不达标会有几个方面坏处呀?

网友:
这个接地线一定要接好,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如果你的设备质量非常好,没什么问题,没有接地线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只是说明书写的.你将铁棒打入地里,用线连接就可以了.我们一般情况不去处理.本身机床就是铁的,已经和大地导通.主要是为安全考虑

网友:
接地线的意义在于保护接地,当机床设备出现漏电的情况时,如果设备本身外壳没有接地会在设备的表面形成电流回路,这时候操作者在接触机床工作的时候,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电阻导体,电流就会经由人的身体流向大地,也即为所谓的触电,设备外壳不接地是存在危险的,所以按照电委会的要求机床类设备一定要接有可靠的独立接地点,对于特殊的设备会要求安装重复接地保护。

网友:
正确的地线要接入设备工作区域的接地网中,每个厂房在建设的时候都会在车间里布下接地网的,你只要用线或钢筋将设备的地角与离设备最近的接地网预留汇流排用螺栓固定或焊接就可以了,注意要保证地线的接头接触良好。

网友:
数控机床多采用大功率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出于安全和防干扰的双方面考虑,需要独立接地的,安全不说了,防干扰主要是防止外部电网的入侵干扰机床定位系统和本身因变频和伺服对外部电网的反向干扰,晕,一说到变频干扰我就想打人了,难啊

楼主:
数控机床多采用大功率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出于安全和防干扰的双方面考虑,需要独立接地的,安全不说了,防干扰主要是防止外部电网的入侵干扰机床定位系统和本身因变频和伺服对外部电网的反向干扰,晕,一说到变频干扰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打人呀?干扰有多么的严重?

网友:
干扰是很严重的问题,整不好会死人的。
比如机床会失控,直接撞车,你说严重不严重。

网友:
呵呵,我们做的设备和数控车床在一个生产线配套使用,如果数控车床接地不良,我们的设备数据采集狂乱,

网友:
数控机床必须有可靠接地!否则因干扰会出现严重问题!(如损坏数控系统、机床误动作等。。。。)
楼主的接地不能满足要求,请按接地规范设置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代数控机床的控制多以光纤和数据线进行指令的传输,而变频器工作时候产生的线路谐波是很大的,会对布置在一个柜内的数据线进行干扰造成程序的报警触发,避免干扰的办法为要对敏感器件如编码器等器件要做好屏蔽线接地,数据线要使用双屏蔽双绞线的电缆来工作,双屏蔽线要做好接地。机床的接地要保证不大于4欧姆,并可在变频器端增加滤波器件改善线路电压畸形波的产生。

网友(2009-10-06):
这叫做技术接地,是技术接地,不是为了安全。

网友(2013-01-04):
我们厂的机床一直没有独立接地,不过用了5年了,没什么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