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气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30):
请问
在发动机进气和排气时打开气门分别至少需要多大的力?  气门弹簧的压紧力是多少?   进气门和排气门的弹簧刚度是否相同?    谢谢!

网友:
这可难住我了,做个记号,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要设计弹簧?
可以量一下气门弹簧的压缩量,然后用专门的测力仪器来量压紧力,专业的弹簧公司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设计一套电磁式的配气机构,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气门弹簧的作用是保证在最高运转转速下气门-摇臂-凸轮间不相互脱开。根据这条可求得所需最小力,跟配气机构当量质量、气门开启升程曲线有关。
目前多数进排气门用的是相同的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咯,O(∩_∩)O谢谢!

网友(2010-02-19):
大概在400牛顿左右

网友:
根据发动机的排量不同,弹簧的弹力差别是很大的,一般在300到500之间吧

网友:
这个力很大,它是主要为了克服在高速时气门的冲击惯性,保证高速时气门的稳定回落。因为气门回复弹簧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加上精密度高,无法做成很大的弹簧。所以气门弹簧往往是双弹簧,一内一外。为了让两个弹簧不会“咬住”两个弹簧还设计成了反向的(即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关于气门弹簧这个零件的存在也不是必须,因为它的力太大,对配气机构的强度要求太高。已经有人设计出了无弹簧气门,即锁式凸轮轴。在凸轮顶起时推开气门,凸轮落下时带回气门并压紧!
可以zw180@126.com一起讨论发动机。

网友:
新手,顶一下。

网友(2013-09-29):
爱莫能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