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控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31):
大家好。我船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我们的生活用水是经过一个400瓦的小电机来加压的。控制电机自动启动和停止的控制模块是MWSS-02-400,是泰国出的。这个控制模块连接一个压力开关和两个温度传感器,另外还连接到电机,还有一个电源。今天早突然报警,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按了一下复位按扭,报警消失,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如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最好,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进水压力报警或者温度传感器引起的
一般这种设备都有以下功能:一是能判断进水压力,如果进水压力低于设定值,就报警或者停止泵的工作;二是出口的压力,如果超过设定值,也会报警,不能无限增压;三是温度传感器,这个用的少一点,主要是防止泵过热?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温度报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压力开关只有一个,而且在输出端。也就是压力到了设定值,压力开关起作用,让电机停止工作。所以温度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可以试试看。正常来说压力开关应该有两个的。要判断有没有源水的

楼主:
这是小鬼子的东西,就是特殊呀。

网友(2010-01-18):
也是的,有点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