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的原点,望高手来解答!!!

楼主(2009-08-31):
我做了一个装配体,在上三坐标检验导入IGS文件时,发现坐标系和实际检测坐标系不符,想把模型坐标原点移动到实际用的坐标系,但我用坐标系命令后,发现原来的原点没变位置,只是多了一个参考的坐标系,用IGS导入后,坐标系还是原来的坐标系没变,我想问的是怎么把这个原点移动到新建的坐标系中?

网友:
SW另存为IGS文件时,对话框的右下部位有一个选项按纽,按下它后弹出一个对话框,在里面可以选择使用哪个座标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