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板开槽折弯后开裂

楼主(2009-08-31):
我公司现在进了批2.5mm铝板,为保证折弯后的R角小,使用开槽工艺,但是出现了开裂现象,现在已经把开槽深度从1.7mm到1.0mm(留下厚度0.8mm到1.5mm)都试验了一遍,都存在折弯后开裂的情况。怀疑是铝板材质问题,现在用的铝板是1060或者3003型号的铝板。

请问各位高人:开槽深度多少合适?5052型号的铝板或者其他哪种铝板更加适合开槽?

网友:
这位兄弟或者不该在这个板块提问的,如果到热处理板块提问,或许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只是建议,呵呵

网友:
槽宽多少?

网友:
留意铝板的纤维方向,换个方向看看。

网友:
是否为加工硬化状态。

楼主:
槽宽多少?
引用 网友A:

开的是90度“V”型槽,深度不同,槽宽也就不同(为深度的2倍)。

楼主:
留意铝板的纤维方向,换个方向看看。
引用 网友B:

四面都要开槽折弯,纤维方向注意了也没有用。

网友:
换成退火的软态板。

网友:
开的是90度“V”型槽----用R型槽,深度=1/4--1/3厚度
用两次弯曲法(上模刀排R角大、小)

网友:
400度保温40小时后自然冷却 退了火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要求保温40小时?
那不是效率很低!

网友:
V型槽不行,用比较宽的U型槽

网友:
要热处理呀,要不然还真不好处理。
要不然就在折弯机上作手脚,上下合板之间间隙调稍微小点,挤压成型的话估计圆角也小的了。

网友(2012-05-13):
材质也有问题

网友(2013-08-21):
开槽方向必须与铝板轧制方向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