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压容器法兰螺栓数目如何确定?

楼主(2009-08-31):
承压容器法兰螺栓数目如何确定?
如图示,在设计压力容器密封法兰时需要根据压力等因素确定螺栓的数量n,或螺栓的中心距离L,那位大侠有比较好的或规范的计算方法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规定的 ,你去查查,就是法兰螺栓的布置。

楼主:
多谢2楼指点,找到了:

网友:
按这个间距设计之后还是有必要校核一下强度及变形量。个人意见。

网友:
关键字:
受力大小,
螺栓承载力,
安全系数,
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