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日文技术要求,急求翻译。

楼主(2009-08-31):
一段日文技术要求,哪位懂日文的大侠帮忙翻译一下,还有下面处理加工那一栏不知是什么处理,应该也是蛮重要的。

楼主:
难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用google在线翻译,能看个大概.

网友:
呵呵,没有学过日语,英语还可以吧!

网友:
你好
我来试试翻译你的资料。
请送原文到我的email address: fananmin@gmail.com

北京

网友:
翻译前的说明:
我日文、英文有较高的水平,但因为不了解本翻译文件的技术知识,只能尽力而为。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明白我的译文中不达意的地方吧。
就此说明

北京

翻译文
1.详细的形状,请参考另外指定的3D数据。
2.基本夹层(?肉)厚度,2.5正负0.2mm
3.未指示的角落(拐角)R,必须在0.5以下。
4.未指示的推出(?)勾股,以顶头尺寸作为基准,设置为一度以下。
5.零件流水线(?)的上下差距,除特别注明外,都以0.5mm以下为限。
6.外观:Welt(?专业名词,我不懂)变形(?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wkp.fresheye.com/wikipedia/%E3%83%92%E3%82%B1)请参见样本之限度。
7.标有“*”记的尺寸,交货时必需附上检查数据。
8.Tag(?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dic.yahoo.co.jp/dsearch?enc=UTF-8&p=%E3%82%BF%E3%83%83%E3%83%97&dtype=0&dname=0na&stype=0&pagenum=1&index=13347611527300)加工部分,螺钉gauge(?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dic.yahoo.co.jp/dsearch?enc=UTF-8&p=%E3%82%B2%E3%83%BC%E3%82%B8&dtype=0&dname=0na&stype=0&pagenum=1&index=06532205525600)以2级为管理标准。
9.交货时必需附上重量检查数据。
10.旧零件标号(code)(2BT20000001160)
《与旧零件的不同点:》
junction box固定位置变更
blacket位置确定之boss径改变
harness出口变更
等等

网友(点评):
打下就是大虾呵呵 真牛B

网友:
翻译前的说明:我日文、英文有较高的水平,但因为不了解本翻译文件的技术知识,只能尽力而为。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明白我的译文中不达意的地方吧。就此说明范北京
翻译文
1.详细的形状,请参考另外指定的3D数据。
2.基本夹层(?肉)厚度,2.5正负0.2mm
3.未指示的角落(拐角)R,必须在0.5以下。
4.未指示的推出(?)勾股,以顶头尺寸作为基准,设置为一度以下。
5.零件流水线(?)的上下差距,除特别注明外,都以0.5mm以下为限。
6.外观:Welt(?专业名词,我不懂)变形(?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wkp.fresheye.com/wikipedia/%E3%83%92%E3%82%B1)请参见样本之限度。
7.标有“*”记的尺寸,交货时必需附上检查数据。
8.Tag(?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dic.yahoo.co.jp/dsearch?enc=UTF-8&;p=%E3%82%BF%E3%83%83%E3%83%97&dtype=0&dname=0na&stype=0&pagenum=1&index=13347611527300)加工部分,螺钉gauge(?专业名词,我不懂,参考http://dic.yahoo.co.jp/dsearch?enc=UTF-8&;p=%E3%82%B2%E3%83%BC%E3%82%B8&dtype=0&dname=0na&stype=0&pagenum=1&index=06532205525600)以2级为管理标准。
9.交货时必需附上重量检查数据。
10.旧零件标号(code)(2BT20000001160)
《与旧零件的不同点:》
junction box固定位置变更
blacket位置确定之boss径改变
harness出口变更
等等

网友:
遗漏译文补充

三価クロメート 三价chromate

网友:
三价铬酸盐处理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2009-10-03):
我在日企做工程,这样的日文图面资料天天都能见到.
我帮楼主翻译一下吧:
1.详细形状,请参照别的途径提供的3D图
2.基本厚度(塑胶基本胶厚..)为2.5±0.5MM
3.没有明确指示的拐角形状:R为要求为0.5以下.
4.没有明确指示的拔模斜度:拔模1度以下
5.分模线段差:除了有特殊注明的地方,段差0.5以下
6.外观:夹水线,缩水等请参照客户提供的限度样品
7.带※的尺寸,出货时要附测量数据
8.(这项我没见过这样的要求,意思大概是客户装配用的某个位置,螺丝盖加工精度要2级)--此项参考
9.出货时要附(重量测量数据)
10.此产品与旧品(2BT20000001160)的不同点:
(针对于客户装配而言,我想这个对模具设计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参考下)
    a:..盒子固定位置有变更
   B:托架位置而决定的柱子外径的变更
   C:束线出口的变更

以上,请大家指正!!

网友:
如果大家有对塑胶,模具,日语方面有爱好的
或是同行业从业的朋友们,赏脸的话不妨交个朋友,大家共同学习!
期待你们的指导!!
我的邮件地址:ZT-PIAOBO@163.COM

网友(2012-02-23):
专业倒是模具。可不知现在的行情好不好

网友:
肉厚:这个词是壁厚的意思。我是机械工程类的日语翻译,以后有资料可以找我帮你看看

网友(2012-07-31):
ウェルド焊缝 ヒケ就是飞边毛刺一类的 タップ螺纹孔,攻丝

网友:
we will study hard !

网友(2018-11-22):
大侠需要日语翻译吗,高级机械翻译,随时都可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