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跳动和同心度的区别

楼主(2009-08-31):
请教高手如题,

网友:
圆跳动应该就是圆度和同心度的综合

网友:
圆跳动是同心度的一种量化的表达方式,还有全跳动。

网友:
也想知道,正为之困惑了呀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
楼上的到处灌水啊!这些形位公差都是遵循一定的原则可以互相转化的,可以用“彼”来评价“此”的

网友:
端面圆跳动跟同心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同心度是过去老形位标准的规定,现在的形位标准中是没有的。
同心度是指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
圆跳动是圆度和同轴度的综合。

网友:
我现在测量很少用同轴度(基本不用)   一般都是同心度(老外CMM专家的意见) 其实同轴的一个测量结果可能要几个同心测量点才能反映它 我觉得你要找各个点的偏离量的话还是同心比较直观

网友:
看了好几次了,实在憋不住了。什么是心?什么是轴?同心是什么?同轴又是什么?

网友:
两心连线就可以成为一个轴 不明白楼上版主四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能直接说吗

网友:
兄弟,不是针对你,只是强调很多遍了还是有基础的东西不断的出来很郁闷而已,简直成了普遍现象。或者针对某一个具体案例也行,没法具体讨论的东西太多了。
对了,我刚刚注意到你的回复,老外说CMM同心度比较好,这也正好应对我的后半句,如果是一个环,我可以理解,就暂时认定为某一个截面的“心”,如果是一个台阶轴,他怎么测量同心?投影到某一基准平面吗?评定误差怎么算?算谁的?估计老外说的时候有其他条件吧?

网友:
其实我们的理解可能有点差异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CMM在评价同心度时 可以两圆投影到面来评价   还有一种是以轴线作基准 来评价一圆心的同心度  像你所说的台阶轴可以取两最外侧的圆心连线作基准轴线来评价台阶轴两段轴的同心度

网友:
跳动的分类:可分为圆跳动和全跳动.
圆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的回转时,在指定方向上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全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的回转,同时指示器作平行或垂直于基准轴线的移动,在整个过程中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柱度与全跳动的区别
圆度是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表面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跳动小的一定圆,圆的跳动可能大.当偏离基准的时候圆的跳动也大.
圆柱度增加了一个轴向概念,成为一个空间问题.
圆度是任一正截面上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区域,它的实际尺寸不能走超出给定的尺寸公差范围,实效尺寸就是零件的最大实体尺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尺寸公差控制形状误差。而圆跳动是有基准轴线的,任一截面的圆表面位置在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里,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而圆度的圆心是变化的。它的实效边界是零件最大实体尺寸加上跳动公差。
圆柱度是两个同心圆柱面,相当于圆度和直线度的组合。全跳动相当于在长度方向上所有圆跳动的组合。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相关原则中的最大实体原则来保证装配的互换性。

网友:
圆度没基准
同心有基准

网友:
都是基础看书去
形位公差

网友:
我看成圆度了 跳动也是找基准测

网友:
唉,很好区分吗

同心度不说了

跳动分圆跳动和全跳动
圆跳动分轴向和径向,
全跳动是轴向和径向跳动的综合

这个学机械的应该都可以理解啊,不会都是半路出家吧

网友:
同心度是过去老形位标准的规定,现在的形位标准中是没有的。
同心度是指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
圆跳动是圆度和同轴度的综合。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LZ要的最佳答案!

网友:
我来举例说明一下.
  圆跳动是指  比如你在用车床夹零件准备吧14内孔车16大,现在你夹得时候肯定有晃动,造成你车的壁厚不均匀,这就是圆跳动造成的,
  同心度是指  你车的零件的一端圆和另一端的圆的同心度,当然一道车下来的话同心度肯定高,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 你只能先车一端再车一端 那样的话零件的同心度会大大的降低.

网友(2010-10-31):
对于单一要素,比如对于一根光杆,没有同心(轴)度这种说法。此时的圆跳动只反应被测要素的形状公差。
对于关联要素,比如有台阶的轴,被测要素的圆跳动,可能反应的情况可能是被测要素对基准要素的同心(轴)度不好,也有可能被测要素与基准的同心(轴)度是好的,此时圆跳动只是被测要素的形状公差不好。也就是说对关联要素,圆跳动数值并不等于同心度数值。所以对于关联要素,要保证要素的形状公差OK,才能用圆跳动的方法测量同轴度

网友:
我 觉得检测同轴度比检测同心度更能保证零件度性能

网友:
虽然心里还是惶惶然,但是对这种基本概念的实际讨论还是太好了,让人眼界开阔,感觉深刻!真希望都是这么讨论的帖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们的老外cmm专家也似这么说的   我也很少用同轴  大部分时候用同心度来评价  这样更能反映问题 看到偏离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
如果在测量上面的差异来讲的话:圆跳动是指在测量平面内两个极限切圆半径差.而同心度则是两个假想圆心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