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砂生产QT件中,铸件表面出现了石墨畸变---求助

楼主(2009-08-31):
我们在树脂砂生产QT件中,铸件表面出现了石墨畸变,即在铸件表面有0.2-8mm不等的片状石墨区,主要出现在铸件上、下面,侧面未发现。
  分析是涂料的问题,但更换了好几个供方,仍未解决!
附件是其中的两幅金相图,放大100X
求助!

网友:
我们也用树脂砂生产球铁件,不过没有你这样检验过,但要说在6到8毫米的范围还存在石墨畸变,没发现。

楼主(2009-10-29):
我们也用树脂砂生产球铁件,不过没有你这样检验过,但要说在6到8毫米的范围还存在石墨畸变,没发现。
引用 网友A:

此畸变发生在铸件侧面,经改用酚酫树脂,似乎解决了问题。以前用的是呋喃树脂,缺陷厚度主要集中在1mm以内。

网友:
这样说应该是呋喃树脂中的硫起了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