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的齿轮,如果直径相差不大,能否传动---请教

楼主(2009-08-31):
两个齿轮内啮合,像行星齿轮那样的能传动,但是,如果两个齿轮直径相差不大,就是很多的齿同时接触,这时候能否传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相差多少叫相差不大?给个范围啊

网友:
指內齒與正齒的齒數相差不大嗎?如內齒101齒,正齒100齒,如果是,那就指少齒差傳動.當然也是行星減速機構!!

网友:
同意w9049237,LZ说的应该是少齿差行星传动,属于行星齿轮传动的一大类。

网友:
上面两位没搞清楚楼主的意思。
楼主问的是两齿轮内啮合101-100能否传动。

少差齿与这个是天渊之别

请楼主看看内齿啮合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你理解的少齿差是什么意思呢
愿闻其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你理解的少齿差是什么意思呢
愿闻其详
引用 网友B: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说的不就是下图的这种结构吗?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我找了少差齿的书,看明白了再和大家讨论,呵呵,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对了,那个好像叫少齿差,呵呵

楼主:
6# 刘景亚 的确不是少差齿的传动,两个齿轮的轴都固定,能否传动,少差齿里面的齿轮轴不固定,做滚动的运动,现在还是没弄明白,希望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
是否提供圖形,簡示即可,免猜不透你的心..
不過就依這次的說法,兩軸都固定,就剩連軸器,.....或零齒差換向連軸器,是嗎??
等等,零齒差換向連軸器其中一軸也行自轉,所以也不是零齒差換向連軸器,就剩齒型連軸器...

网友:
不明白LZ的意思,希望提供图形

楼主:
13# 刘景亚 就是如图所示,两轴都固定,中心相距3mm左右,能否传动,有什么条件。

楼主:
外面的齿轮转,能否带动里面的小齿轮转。

楼主:
5# 冷水黄金 我已经上传最新的图片,请有时间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我说,你那个不应该叫行星齿轮把,这个是很高级的传动了

楼主:
17# 2000qingfeng 不是叫行星轮,就是正常的齿轮传动

网友:
已经回答 过了,查内齿啮合条件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少插齿行星齿轮减速器里面的传动方式不发生干涉,我感觉这钟传动方式也应该不会发生干涉,如果把行星齿轮的坐标系建立在星星架上,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了,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少插齿行星齿轮减速器里面的传动方式不发生干涉,我感觉这钟传动方式也应该不会发生干涉,如果把行星齿轮的坐标系建立在星星架上,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了,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引用 网友C:

任何事情不要想当然

特别对搞技术的

楼主:
21# 冷水黄金 恩,有时间验证一下,呵呵,最近在做别的,有点忙,过几天有空了,好好看看内啮合。还有,谢谢提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