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铣床上用极坐标怎么倒圆角

楼主(2009-08-31):
急!!求助:在铣床上用极坐标怎么倒圆角

网友:
1# chr.sk 请问你要倒的圆角在哪个面内?最好带个图。

网友:
怎么就发些字母。图类?

网友(2013-11-09):
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A:
内弧成形刀即可。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A:
内弧成形刀即可。

请教,对于直边+圆边结合的边缘,整体倒圆角,如何高效加工?
例如下图,左侧蓝色的三个连续边(2个直角边+1个R角),需要倒圆R10,成右图的效果。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