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有那些地方需要润滑?

楼主(2009-08-31):
主轴箱是怎么来润滑的呢?是把46号机油直接倒到主轴箱内吗?是采用飞溅润滑的吗?怎么没有专门加油的地方而采用直接倒到箱子的方法呀?

网友:
大部分数控车床主轴是不需要加润滑的,它采用的是高档锂基润滑脂,可保用5-10年,只有在大修维护时才需要将旧润滑脂清洗干净,重新加新脂。

网友:
主轴一般是脂润滑,丝杠导轨那些都要润滑,买的机床说明书一般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
单级主轴多采用脂润滑,多级(带变速换档)主轴有专用润滑泵,丝杠导轨润滑也有润滑泵,只要按说明书按时加油或换油即可

网友(2009-10-18):
一般都有图标的,你可以根据说明书润滑

网友:
这问题祥见该机床的使用说明书吧。不同的设计,带来不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