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7色烫金纸印花机,因各辊加工有误差,如何保证7辊同步?

楼主(2009-09-01):
我想请教各位同仁,最近看到有7色烫金纸印花机,由于各辊加工有误差,如何保证7辊同步?如果辊表面速度有误差如何对花或消除误差?

网友:
有一种齿轮箱叫做定相系统,在意大利的印刷机械上用的比较广泛。
前几天有个马卓拉蒂牌子的人找我,向我推荐来着。

楼主:
有一种齿轮箱叫做定相系统?能详细说明一下原理及联系方法吗

网友(2010-07-19):
可以从辊筒的线速度和直径公差上下功夫。

网友:
我是外行,说错别生气        建议让第一个辊筒的直径大一些,让他带着纸走,其余6个辊筒直径小一些,主要是把纸间接拉紧拉平就行

网友(2010-10-04):
建议将各辊的直径逐渐加大0.05,当然还有看你整机的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2010-11-06):
0
.05*3.14,累计起来可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