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业务,是否可采用氩弧焊?---求助

楼主(2009-09-01):
各位大侠好,我朋友接到一业务,是一铝型材6063T6(AlMgSi0.7)和一铝压铸件AlSi12CU1(Fe)两者对接焊,均为环形型材,壁厚约1.5mm左右。请教是否可采用氩弧焊?焊丝采用什么焊材?焊接中要注意些什么?该产品很接后需做破坏性试验,要求强度有保证。
望能者指教,十分感激!

网友:
用交流氩弧焊接机焊接,电流特性好点的焊接电源,根据压力的要求可以不加焊丝,对焊接工人的要求比较高!可以做个简易的工装!需要的焊丝的牌号可询问焊丝的生产厂家!

楼主:
感谢楼上,已经做了试验,焊丝我们用了4047的焊材。效果还行。

网友:
4047应该是铝硅焊丝,但有镁的存在,选这种焊丝不是最理想材料,LF14

网友:
还有一点,焊接这种型材不加焊丝是不行的,

网友(2010-09-02):
厚度太小
对焊接要求很高啊
数量大,可以考虑钎焊

网友:
又长知识了,学习了

网友:
张知识了啊,看来这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