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板面上可以滚花吗?

楼主(2009-09-01):
尼龙板上可以滚花吗,如果可以滚花间距怎么定?

网友:
尼龙板上可以滚花吗,用卧铣加工.

网友:
滚花是挤压加工,尼龙板上滚花困难
. b. `+ g) N. h: c可以用铣削加工(铣、刨)

网友:
对棍子进行加热是否可行?

楼主:
加热好像变行了吧,此方法可能想不通吧

网友:
滚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增加摩擦力可以凿坑

楼主:
凿坑,是使用什么设备?2米长,宽60毫米的黑色尼龙板

楼主:
……补充,厚度10毫米

网友:
可以用热棍压(棍花,可能会有一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