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怎样使用倒角刀倒角?

楼主(2009-09-01):
请教高手,在加工中心上使用倒角刀如何精确倒角?比如要倒3X45°倒角。我有几种方法,但还是觉得不够精简,所以和大家讨论一下。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磨刀做啊
用以前不用的 旧铣刀

网友:
我的做法一般是在倒角刀上取一个假想直径(一般取整数),对出这个直径下的刀具长度。用这个方法,不管大孔小孔,多少深度,钻倒还是铣倒通吃,误差在加减0.05mm内。

楼主:
3# wangice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但是怎样才能精确地测量那个“假想直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AM里面专门有一个倒角的功能,如果你想倒得精确些,就去买一把刀片倒角刀,不要自己手磨得,手磨的毕竟不标准的。
这个刀片倒角刀的参数,在刀具样本里应该会有的。你只要在倒角功能里输入几个数据就行了,应该可以的

虽然我没有试过,我们加工倒角一般就是用刀具补偿。没做过高要求的倒角,一般只是为了好看,去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方法也是刀补的方法,即估计一个刀补,倒角之后测量一下倒角大小,跟据大小再设一次刀补,再加工。(我加工的形状都比较简单,所以都用的是手工编程)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倒角啊,如果你加工的倒角要求高的话,做个样板吧。。。
我以前看过日本人的图纸,TMD的倒角,圆弧都有公差,在实际用途中没有任何意义,上次一个倒角小了,日本人死活让我们重新加工,说是经过应力分析的。该多大就多大,抓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学习一下小日本,如果人家连一个倒角都可以做到认真负责的加工,那人家的产品质量能做好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们有时候往往对一些细节应付了事,其实这些细节偶尔也会成为产品质量的关键,说到底,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加工理念没有跟上潮流,或者说还不够先进,层次还有点低。

网友:
3# wangice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但是怎样才能精确地测量那个“假想直径”呢?taxiangguoke 发表于 2009-9-1 18:25
我用投影对刀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投影对刀仪是机外的吧,机外对的再好,到机床上还得对刀啊!是不是通过长度补偿啊?

网友:
你把所有的刀都用对刀议对,它们之间的相对误差就很小了。

网友:
我觉得的还是在工件上直接对刀来的标准。一般加工中心都是以相对长度来对刀的。如果在对刀仪上对刀的话,比较麻烦的。
不过投影的对刀仪没有用过,应该比较精确的吧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投影式的机外对刀仪(大部分都应该是这种),我以前经常用,如果刀具比较多的话,用它还是挺方便的,先选好一把刀作为对刀的基准刀(在加工中心上就先把它装上对一下刀,把它的长度补偿设为零),然后在对刀仪上计算一下其它所用的刀具相对这把刀的长度差值,再把这个差值输入到相应刀的长度补偿值中,使用相应刀具时加上相应的刀具补偿。
      此外,对刀仪不仅用来计算刀具的长度或半径差值,通常也用来查看刀具在刀柄上的装夹是否到位,尤其是可转位刀具,上面装的刀片是否在同一高度,或者刀具是否有“摆”度。
      其实我觉得用对刀仪来精确倒角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只是我这里现在没有对刀仪。
      不怕你笑话,我之所以没有能精确的倒角,跟我用的刀具有很大关系,我并没有用真正的倒角刀,而是用了一支车床上常用的8mm中心钻,呵呵,只能大概倒了。
      但是马上就会有新的倒角刀买回来,我先做好准备工作。

网友:
使用里对刀仪,一般就直接使用刀具绝对值长度了,对刀仪的对程序的编写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单位,箱体类零件的加工,使用的都是非标组合刀具,一把刀具要使用2-3个长度,同一高度上的刀片直径长度都有公差要求,没有投影仪根本没法工作。

楼主:
现在想想,如果倒角刀的刃部足够标准的话,机夹刀片最好,对刀时半径方向就对刀具最大直径,高度方向就对刀尖,然后计算后编程。当然了,高度方向一定要加上刀尖的圆弧半径。

网友(2013-11-26):
想了解,没做过精确的倒角

网友:
精确的倒角,刀的角度必须正确,否则只能保正一个尺寸

网友:
外圆刀片可以制作倒角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