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了两个短轴的的同轴度,怎么也测量不准---请教

楼主(2009-09-01):
我在使用三坐标测了两个短轴的的同轴度,怎么也测量不准。我怀疑是三座标精度的问题,但是厂家的人来后说是方法不对 ,用投影点的最大距离乘以2的值就是实际的值  。
向各位请教的是:什么情况下用乘以2

谢谢!

网友:
像这些同心 同轴 位置都要乘以2

网友:
看你CMM的结果输出格式啊,如果里面带有直径的符号就不用了,没有的话就要乘以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