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的粗糙度是多少啊?

楼主(2009-09-01):
镜面的粗糙度是多少啊?有最低和最高之分吗?

网友:
你用一显微镜看看镜面有多少毛刺

网友:
2楼头像太有个性了

网友:
2楼头像太有个性了
引用 网友A:

好象0.1就能叫镜面粗糙度了。
的确个性十足,哈哈

网友:
学习了,二楼头像的确个性十足

网友:
镜面粗糙度应该小于0.025吧

网友(2009-11-28):
二楼头像很有创意!

网友:
59、74标准为0.02-0.04,85标准为Ra0.01274

网友:
镜面车(金刚石车)Ra0.02~1.25
镜面磨Ra0.008~0.08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2013-07-29):
镜面磨削0.01~0.08
超精加工:镜面的0.01~0.04
抛光:细(镜面的)抛光0.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