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9-01):
大家来讨论下液压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的区别?各自的利与弊是什么?

网友:
呵呵,开式效率低! 闭式的控制比较难!我就说这两点

网友:
我到觉得开式复杂,闭式多一个低压油要考虑。

楼主:
我是觉得闭式系统用在控制马达的比较多,主要是工程机械液压行走部分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来个详细一点的介绍

网友:
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的区别:开式系统多采用定量泵,由单个泵通过多路换向阀来控制多个执行元件。闭式系统多采用变量泵,单个泵驱动一个执行元件。 优缺点闭式系统适用往复变换方向,效率高,但是系统发热与补油等缺点! 我也就说这些不知对不对 大家讨论!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
额。。怎么好多论坛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2010-01-06):
闭式系统一般由变量泵和定量马达组成,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液压油由变量泵的一油口进入液压马达的入口,然后,从液压马达的出口再回到变量泵的另一油口。当然,液压马达的泄油口和变量泵的泄油口通过液压管线接入液压油箱,为了补充由系统泄露导致的压力下降,而由变量泵的补油泵来向系统补油。同时,根据需要在变量泵和液压马达之间还装有高压滤油器。正如楼上的几位老师所言,闭式系统的散热的确需要解决好。

开式系统的液压马达的回油口直接接入液压油箱,而不是接到变量泵上。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2011-03-25):
公 司 简 介

友闻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液压系统设计、产品研发、设备制造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实体型高新技术认证企业,液压技术咨询及维修服务,为用户提供适用的设计方案,推荐优质的品牌元器件,高质量的液压成套产品,形成设计、制造、服务一条龙的完整体系,为国内各大石油机械厂、油田、矿山、冶炼厂、工程机械厂、船舶制造厂、重型汽车制造厂等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世界知名品牌的动力设备、机电产品、各类总成及零部件。优质产品及完善售后服务的提供已使我司在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公司形象, 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和市场。
    经销品牌:BOSCH-REXROTH博士/力士乐、SUN太阳、DENISON丹尼逊、PARKER派克、VICKERS威格士、HAWE哈威、HYDAC贺德克、ATOS阿托斯、DANFOSS丹佛斯、MAHLE玛勒、ARGO雅歌、SUCO苏克、NORGREN诺冠、德国克劳斯KLOTZ及台湾、国产液压产品之间的型号转换,为你提供型号转换方面的技术咨询。
公司专门成立一批素质高、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具有娴熟的技术和多年的维修经验,能提供优质的产品售前售后服务、技术保障及质量跟踪。
联系人:高先生
手  机:13918909646
传  真:021-39536056
Q   Q:272329744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A: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液压油由变量泵的一油口进入液压马达的入口,然后,从液压马达的出口再回到变量泵的另一油口。
 我想请问真的是这样嘛?液压马在不是一般只有三根管子嘛,..从泵上出来到马达,马达不是两根进油管嘛?然后,一根泄漏油管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没错,液压马达是3根管子,有一根是泄油管,接油箱的。

网友:
学习啦!有机会咱也搞一搞。

网友:
学习啦!我现在用的马达是2根管

网友:
闭式系统:主泵--控制阀--执行装置---主泵,只用于执行装置是旋转运动(一般是液压马达)的情况下,比如一些小型的工程机械上。。压路机,滑移装载机、液压挖掘机的回转。 整体结构较紧凑,需要有补油回路。
开式系统:油箱---主泵--控制阀--执行装置--油箱,可以用在直线或回转的执行装置上,如液压挖掘机,装载机等。使用较广,需要配置专门的油箱,比开式系统散热更方便些。
我是外行,做发动机的 。胡乱说的。说错无勿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