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永磁直流电机,开发正需要,却不了解

楼主(2009-09-01):
我们开发的一个产品需要用到低压永磁直流电机,但是对电机这一块不太了解,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机。

具体要求是:12V电源,功率400瓦左右,转速在每分钟3000转左右,重量在2公斤以下,越轻越好。

各位有什么好的品牌可以分享一下吗?国内或者国外的品牌的可以。

多谢多谢!

网友:
400W要2公斤?这个电机做起来有点难度吧,力矩要求是多少?瑞士的FAULHABER和MAXON的空心杯直流电机很不错的,就是可能没这么大功率,价格也是天价,

楼主:
扭矩要求在1.2Nm左右。我之前找了德昌电机,里面有一款HCB71(2)G-011,只有734克,功率最大有1083瓦,但是转速太高了,15000转左右,找不到合适的齿轮来调速。

网友:
楼主没搞错吧734克1083瓦?我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德昌电机的官方网站,力矩怎么样?以前有个产品,需要大力矩重量轻的直流电机,找了半天,最后瑞士的那两个品牌都有合适的产品,但是价格高的不能接受,MAXON有一款额定4960转,0.75NM直流电机,400W,2.4公斤,还有一款2870转0.72NM,250W,2.8公斤,算是最接近你要的了,这应该是世界极品品牌的参数,据说美国火星登陆车上用的就是MAXON的直流电机,小体积,低重量,扭矩,最牛逼的一款,额定16000转,0.12NM,200W,重量271克,关键是体积小,直径30毫米,长度64,加上轴长度才84MM,这是俺当年垂涎三尺的电机,可惜用不起。
如果德昌电机真有楼主说的734克1083W的直流电机,麻烦发个链接,俺瞻仰瞻仰,俺觉得比瑞士的电机还牛,楼主说找不到合适的齿轮调速,我建议选冯哈勃或MAXON的行星齿轮减速机,他们的减速机完全对付得了15000转的电机,前提是你得接受的了那价格

网友:
俺搜到最多的是:德昌电机现大量招聘女普工,月工资900。。。。。NND血汗工厂也能造出顶级品质的电机?

楼主:
http://www.johnsonelectric.com/m ... &IdProduct=1273
这个是德昌的链接。不过先说明一下,本人是外行,读这些数据也是一直半解,不知道先前的理解对不对。
另外,麻烦问一下Eden1234兄弟,Maxon 400W的是直流电机和行星齿轮减速机,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
价格还得楼主自己联系他们的代理商寻价,看你的用量多少,我记得当年选的一款,减速后7NM力矩输出,20转/分钟,电机+行星齿轮减速机,北京的一家代理报价总共8000多RMB,太高,没买.你发的连接我看了,你说的那款电机的参数是极限值,那种状况下电机很快就会烧掉的,选型的时候要取连续运行时的转速、力矩值做应用参考,我说的那几款的额定参数,就是他们资料里的连续运行参数

网友(2013-01-08):
随便一个电机都是大几千,配成套的话上万。冯哈伯的稍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