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变形如何处理? 今日被领导突然发问,我闷了!

楼主(2009-09-01):
如题。。。今天被偶领导问起一个问题,氮化变形如何处理,被问闷了,,,呵呵,,,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来你的产品和我们的很多相似处。你的氮化是硬氮化还是软氮化?我的经验是45钢氮化后变形量很小,35CRMO,42CRMO有微量变型,小工件变形量外径一般是大1-2丝。一般选硬氮化,氮化层可以做的深一些,然后做精磨工艺。软氮化氮化层太薄,不易精加工了。另外可以在氮化前外径做小1-2丝,再拿去氮化。个人经验。建议镀钛!

楼主:

偶领导说变形60丝???
少量的变形到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60丝的话,你们的氮化肯定不是氮化处理了。氮化的温度很低的,根本不足以改变材料的内部特性。所以你们还是看看你们做氮化的厂商吧!

楼主:

氮化处理是我们公司自己搞的。

网友:

什么材料?氮化温度是多少?我只知35CrmMo氮化后一般会大个0.02左右,同意二楼的建议.

楼主:

我也不清楚什么材料,就是偶领导这么问了我一下。我们公司一般氮化的材料就是40CR,38CrMoAL
貌似最近有一个柱塞,一头是一个薄壁的,说不上薄壁,但是也挺薄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工件,在处理别的事情也就没有去看看。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当然这个柱塞是第一回加工。。。

网友:

渗前增加去应力退火

网友:

软氮化变形量应该很小,至于说60丝,好像太夸张了,不管做什么热处理也不会这么大吧,细长轴弯曲倒还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40Cr、38CrMoAl 等中碳合金钢,在氮化处理前应当做调质处理,在氮化时变形量很小(氮化温度一般在570°C左右,不会超过调质处理时的回火温度)

网友:

变形量太大了,需要进一步处理。如果不是配合件,可以抛光一下

楼主:

这次变形量太大了啊,我就想问问,氮后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先前各位说的,但是都没说到重点啊。

网友:

要是配合温位置变化这么多,那就报废了吧

楼主:

不能说报废就报废啊,一定有什么可以拯救的办法啊。。。

网友:

软氮化变形量应该很小,1-2个丝

网友(2012-08-14):
如果你想问变形那么大了,怎么补救,那就精磨内孔,采用基孔制配合进行配合吧

网友:
氮化变形60丝?怎么可能,是不是你们领导看错了,6丝都不小了?我这里氮化层0.2变形量小于0.01(轴长200-300,轴颈30,带曲拐),氮化后抛光。氮化后表面有约0.03的白亮层,硬度最高,最好别再磨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