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面凸台加工,数控宏程序---请教

楼主(2009-09-01):
这里有个图请教下大家:

 在方台上有一个圆弧面凸台, 假如用球刀加工, 则凸台最下面肯定不能清角,  但如果直接用立铣刀的话,  刀具从一边走圆弧到另外一边 。因为中心线两边的圆弧面上刀具参与切削的位置不一样,  这样就导致对称中心线两边的圆弧不一样,  现在能想的方法就分别从两端加工至圆弧最高处,  也就是圆弧分两次走完, 或者说先用球刀加工,然后用立铣刀清角 。  但感觉都很麻烦,

请问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多弄几把刀慢慢清角呗。。。走刀用45度好

网友:
我认为可以先用立铣刀将整体形状大致铣出来(当然了,曲面部分是阶梯状的),再用球头铣刀精加工曲面。这样的话,两把刀,我想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平头刀铣啊,子程序调用,圆弧分别用2段圆弧指令加工,再曾加一个圆弧轴向方向的增量进给,这样组成一个子程序。子程序调用次数取决于那个增量进给值。这题是我们这儿高级工培训例题。

网友:
也可以不用子程序调用,写成宏程度也可以,主体概念一样。顺便说一句,用平头铣刀做这类圆弧无法用半径补偿。

楼主:
其实我现在就是用的4楼的方法,但做的圆弧曲率好像还是不怎么对头     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您能不能发点你们那的图纸或资料给我啊 ,最好是稍微难点的,我的邮箱  kaixinjl1987@163.com
                               真的很想多见识下,希望您能帮下忙   先谢过了

网友:
7# 凰天 请问您想要什么样的资料?况且没有电子格式的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 能是较复杂的图纸,因为我是带学生比赛的,但由于很少出去,对外面的的变化没什么了解,有点跟不上进步了

 我是教加工中心的,只要是关于这方面的都可以啦     不管是图片还是什么,只要能发过来

网友:
你职业带人去比赛的,还问我要资料,我问你要才对吧!

楼主:
不是的,是学校的,呵呵     只是今年才开始带学生的   没什么经验

楼主:
呵呵    我没那么厉害啦,今年才开始带的学生比赛,我是学校的   没什么经验,所以才一直在网上找
资料,  而且学校的技术相对外面的比较落后,怕 被时代淘汰了啊

网友:
这题用平头刀铣削的时候,要用铣刀刀尖角铣削转换到刀具中心编程,应为要在XOZ或YOZ平面下用平头刀加工,所以没法用半径补偿,而且用刀具中心轨迹写的圆弧和实际刀尖角走出的圆弧轨迹不相等,我是用CAD量出的加工轨迹圆弧。如果这样你的曲率还不对的话那就是设备原因了。

楼主:
哦 对     我做的时候好像圆弧半径没有重新计算       看来还要再试一下

                 您那里有没有铣床或加工中心高级工或技师的题目啊 ,能不能贡献点??  呵呵

网友(2010-03-24):
可以躺下来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