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7的铰刀,用油以后铰孔发现孔径大了2到3道

楼主(2009-09-01):
切削液,和切削油 有什么不同?

对于铰孔。

切削液冷却好,润滑不好,

切削油是润滑好,冷却不好。

前几天把切削液换成了一种切削油,主要针对于绞孔。

直径7的铰刀,用油以后铰孔发现孔径大了2到3道,

对于我们需要加工的产品已经超差了

之前扩孔为6.7 留量为30道,单边15道,

请知道了解的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孔公差,刀具公差分别是多少?
材料呢?
铰孔加工是要针对具体状况来确定刀具直径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照你的意思用水比用油,孔径要小是吗?

网友:
适当减小余量。

网友:
铰刀的尺寸很重要,测量一下

网友:
照你的意思用水比用油,孔径要小是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难道你不知道吗?

网友:
首先 你要确定 你的加工材料和刀具材料  如果加工材料 是铝的 易热变形的  就会收到 切削液的影响大于切削油。其实 0.02 -0.03 mm的影响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 是你的刀具设计。换了切削液 就超差,那你的过程能力肯定不高 。铰刀的设计要根据机床的性能来设计 ,切削参数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差圆度1道之内,锥度5个U,

因为下边还有一道绗磨的工序,如果孔径大下道工序就没有余量了

材料为Q235B

网友:
楼主:切削参数呢?设备呢?
有时候不得不考虑。